三菱指令中的 H00FF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08):
移位传送中的I/O控制关系H00FF 和H00AA怎么理解?》

网友A:
00FF:16进制FF,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000000011111111
程序中含义就是将Y0~Y7置1
00AA:16进制AA,换算成二进制就是10101010,也就是将Y1,Y3,Y5,Y7置1,其他置0
55:16进制55,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1010101,也就是将Y0,Y2,Y4,Y6置1,其他置0
0:16进制0,换算成二进制就是0000 0000 也就是将Y0~Y7置0
程序实现的功能就是:
X0为On,Y0~ Y7亮
X1为ON,偶数灯亮
X2为ON,奇数灯亮
X3为ON,全部熄灭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理解字软件,位软元件, 十进制常数,十六进制常数!
举例子 MOVP H0FF K2Y0
K2Y0是个由位软元件组成的字软元件,对应的位软元件是 从高位到低位是Y7Y6Y5Y4Y3Y2Y1Y0 那个H0FF是个十六进制常数对应的二进制是1111 1111
也就是说Y0到Y7对应的位的值是1,均有输出!

网友C:
K2Y0 ,对应8位,Y0~Y7;
前面的数转换成二制进,一位位对应就是了;

楼主:
以后有不懂的还会请教,!谢谢

网友D:
H0FF表示十六进制数据
K15表示十进制数据

网友E:
学习学习!见多视广!

网友F:
十六进制数传送

网友G:
也一起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H:
好嘛,在这里变成程序论坛了,也还最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热心解答!
另外,楼主可到PLC论坛多看看,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帖子。当然,帖子的回复也精彩。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