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s7-200

楼主(2010-12-08):
本人想在s7-200程序的报警输出上做一功能,就是报警后我的触摸屏上会显示文字信息来描叙报警内容,请问用哪个功能来做?另外这个报警文字内容在s7-200的程序里做还是在触摸屏里做呢?谢谢啦各位。。。。

网友A:
PLC中输出报警,报警信息有触摸屏提供。

网友B:
做一段文本报警信息,然后在PLC内做相应的报警   触发 该文本

网友C:
威纶的触摸屏:先在事件灯录中设置,会要你选择那个点。比如M0.是ON,触发还是OFF触发。然后再信息里输入你要显示的内容。再在想要显示的两面放个报警条就可以了。就会显示,PLC只要控制这个点的状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