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怪状

楼主(2010-12-08):
这次去现场调试一台200KW的变频器,变频器下边带的负载是循环泵,旁边同样一套变频器及电机作为备用,现场情况是:变频器用电位器和4-20MA电流控制,由一个数字量进行频率给定的切换,具体故障现象如下:变频器正常情况下由4-20MA给定频率,当电机电流在214A时,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当变频器电流到达235A左右时,运行十几分钟变频器频率就会自动下降,有时候能下降到0HZ就不能再次重启,有时候下降后就能启动,但是另外一台备用机同样型号的变频器和泵,频率给定方式也一样但是就没有这样的故障,我现场的处理方法如下:1、将变频器瞬时电流保护功能取消,但故障依旧。2、监视变频器给定信号,发现信号很稳定,并没有信号波动或者不稳的现象;3、给变频器做了自整定,起初果然有效果,从原来运行十几分钟就往下降到后来一个小时才降。4、更换了新主板后,故障依旧。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将变频器的给定方式从4-20MA改成了电位器给定,运行了一个半小时没有发现出现原故障。后来还试验用面板给定频率,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频率给定信号上啦,也就是说很可能4-20MA不稳定或者有干扰,但是这种解释也不太能解释得通,因为这个变频器是运行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才出现的这个故障,要是有干扰应该一开始就这样,并且要是有干扰的话在电流为210A左右时是没有问题的呀,难道这时间不干扰?非得电机电流大了才干扰?再说干扰的话跟做自整定也没有关系呀,在做自整定以前十几分就出现故障,做完自整定后会延长到一个多小时才出现,从这个方面讲干扰也不能成立。另外也没有发现4-20MA不稳定的现象。最后这个问题也没有找到真正原因,看看大家能不能集思广益帮忙想想。

网友A:
先说说变频器是什么品牌型号,垃圾货先天不足,没这么多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