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我想将速度微调,PLC最后算出来是将继电器吸合0.3秒或是0.6秒等进行调速。请问普通继电器能过准确实现时间100MS级的吸合动作吗?

楼主:
要实现短时间100MS时间级的吸合是不是要用特殊的继电器呀。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但精确度不知道怎样,用T200以上的计时器。10ms的最小单位,如果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再加个固态继电器会更好点。

网友B:
用PWM输出啊。

楼主:
我现在不是在考虑是不是PLC输出的精度够不够,而是在考虑继电器(我用的欧姆龙的)是不是能够实现100MS时间级的动作,比如说他只能是1s时间级的,那我PLC虽然给了它一个200MS接通命令,但是它本身就反应慢,吸合到断开总用时都1s了,那我让它时间200MS的吸合时间自然达不到要求。

请问4楼的兄弟,PWM输出是什么技术呢,能说的通俗点吗。

网友C:
楼主难道想控制继电器短时间通断!你可以去查下继电器的响应时间啊。
一般中间继电器响应时间在20~25ms左右
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在1ms左右
还需要更高的响应时间的话,继电器不行了!PLC也不能用继电器型了!

网友B:
是我搞错了你的意思了,你是要通过端子接通时间的长短来调速度吧。我见变频器有这样调速的,晶体管肯定比继电器反应快,时间精度要高的话用中断。PWM是脉宽调制。

楼主:
我就是想用继电器短时间接通来进行微调的。因为我们做的速度调整肯定是在人家速度稳定时的微小调整。所以调整的幅度会很小,也就意味着我的继电器吸合时间会很短。感谢各位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