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程序地址

楼主(2010-12-08):
刚开始学西门子,当我们在STEP7中建立新项目的时候,先把硬件组态好,然后再来写程序(我是用梯形图来试着写),1写程序的时候给那条指令注释,然后就出现符号表的选项,在符号表那里就可以显示出该指令的地址,那我想问下该指令在符号表中的地址跟我们在组态硬件中的地址是不是就是同一个地址,组态硬件显示的是一个模块的地址,该指令就是该模块上的一个点吧,2那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变量表,是不是WINCC来调用这个变量表中的变量,3我现在被符号表,变量表,还有组态硬件的时候,他们三者的地址是不是都是一样的,请哪位大侠帮我解释下。

网友A:
1、硬件组态组态的是模块的地址范围区域,符号表中的地址为确切的地址。
并非必须进行硬件组态,而是应该首先建立符号表,否则,当硬件组态更改的时候,那么程序的改动量是巨大的,符号编程方式是当前的主流。

2、在西门子中,变量表指的是实时监控PLC变量,而非变量的建立信息,因此,当Wincc使用Step7中的变量时,依靠的仍旧是符号表。虽然将Step7集成到Wincc可以省却在Wincc中建立变量的时间,但是,由于每次更改需要在Step7中更改并重新集成,因此,当变量数较少的时候,西门子仍然建议在Wincc的变量管理器中建立变量。

3、符号表存在的作用是可以进行符号编程,即使没有符号表,你仍然可以使用绝对地址进行编程,符号表的作用是让我们可以脱离实际硬件来进行编程,这样你的主要思路不是硬件地址的分配,而是程序的架构。符号表只是硬件地址的一个别名而已。至于变量表,在200系列中称作为状态表,只是监视PLC变量而已,即使没有变量表,你仍然可以在梯形图编辑器中进行监控,只是变量范围大而监控麻烦而已。

一般的编程就是:建立符号表进行编程,然后根据实际的硬件进行硬件组态,最后,在符号表中为每个符号指定地址,下载程序,建立变量表,在变量表中监控变量。

楼主:
真厉害,看过之后我还有点惑解,1请问是不是只要我符号表中的地址没有变,即使硬件组态改变了,我的程序也不用去更改,2还有就是,先建立符号表再写程序,我可以在写程序的时候通过右键单击指令给他注释的时候,会自动给这个指令分配地址,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A:
1、你还是没有理解啊,符号表对应的地址为硬件的实际地址,当实际硬件地址更改,你仅仅需要更改符号表对应的地址,而无需改动程序。
2、仍然建议从开始就规划自己的程序,而不是写到哪里算哪里。

楼主:
是不是假如我符号表中的变量更改了的话,我程序中的地址会跟着符号表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