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我想用PLC去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和方向。看了点资料直接用PLC发脉冲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下,三菱PLC的Y0和Y1是可以做步进的脉冲和方向用。但脉冲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不是当条件到后MOV一个数值到Y0.数值就是脉冲数。还有就是方向是怎么设置。还有如果步进不用驱动的话是不是就像一般的电机、用驱动是不是在驱动里设置参数还是像PLC一样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LC去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和方向。看了点资料直接用PLC发脉冲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下,三菱PLC的Y0和Y1是可以做步进的脉冲和方向用。但脉冲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不是当条件到后MOV一个数值到Y0.数值就是脉冲数。还有就是方向是怎么设置。还有如果步进不用驱动的话是不是就像一般的电机、用驱动是不是在驱动里设置参数还是像PLC一样编程?

PLSY~~~~哥们,看看手册会比较好一点。

步进不用驱动?你看来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运作原理。

网友B:
脉冲是PLC发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LC去控制步进电机的位置和方向。看了点资料直接用PLC发脉冲可以。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下,三菱PLC的Y0和Y1是可以做步进的脉冲和方向用。但脉冲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不是当条件到后MOV一个数值到Y0.数值就是脉冲数。还有就是方向是怎么设置。还有如果步进不用驱动的话是不是就像一般的电机、用驱动是不是在驱动里设置参数还是像PLC一样编程?

PLSY~~~~哥们,看看手册会比较好一点。

步进不用驱动?你看来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运作原理。

其实编程手册真的说的十分明白了,楼主应该看看书了。

网友D:
方向信号:你可以理解为控制一个接触器,有输出是一个方向,没有输出是另外一个方向。
脉冲输出要用专门的脉冲指令,脉冲数只是其中一个数据,你还要考虑加减速度时间,不然步进电机的输出机械特性会很差。
步进电机如果没有驱动,就是一堆铜。

楼主:
还有我需要选择步进电机的大小。我用在送料上,就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轮子。还有一个轮子在另一边。中间就是一条扁纲丝。很小,我觉得应该要的小、各位指示下,

楼主:
还有就是我在PLC的程序是用步进顺控指令编的。是不是步进电机的程序也要放到顺控指令里面去。还是把步进电机的脉冲放在后面也行,我用其它的程序试了,像ZRST   放在最前面就行,放在最后面但在RET前还是不行?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的频率是不是就是电机 转的快和慢(转速),还有在编程时设置频率是随便自己设置还是有什么要求?有个范围好像是1~32多少忘记了,对吗?还是步进电机还要加减速器。因要求的速度不是很高?

网友E:
看一下这个图,也许有点用。
http://www.gk528.com/gplc/2010/11/20101119011359.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