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小弟在编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如下:PLC(三菱FX2N)与变频器是通过通信控制的,现要求变频的频率可以在触摸屏上自由设置,触摸屏向PLC传送的是二进制数据。(不知在传送时能否改变数据格式,维伦触摸屏)而PLC与变频器通信协议规定用十六进制传送。这就要数制转换,而三菱FX2N没有二进制转十六进制这条指令。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烦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完全看不懂楼主要表达的意思,什么传送2进制,一会儿又是16进制。

你想做什么功能?仅仅是为你编写二进制转16进制的程序代码么?

楼主:
不好意思,没能表达清楚.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在三菱PLC怎么将二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有劳大侠指点思路

网友B:
不需要转,直接用二进制发送过去

网友C:
哎!怎么还有人在这里想不通呢,计算机在做运算的时候都是基于二进制运算的,我们的PLC程序是二次编程,十进制,十六进制数通过编程软件自动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写入可编程做运算的!理解没那么费神,除了字符有可能是ASCII码形式,在程序编写时需要转换下!其它不必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