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量式编码器

楼主(2010-12-08):
我用一只TRD-2T500BF-3M增量式编码器,在s7-200的程序里用HS0高速计数器做的,这个编码器明明500线的,那么一改一圈一改是500个脉冲,但在在程序上监控却是一圈20000个脉冲。咋回事啊?请高手解释一下。。。。谢谢啦

楼主:
A相-I0.0
B相-I0.1

网友A:
一般为了增加分辨率以得到更准确的信息,要尽量多的计脉冲数,所以进入CPU之前在板子上都做了硬件倍频电路对输入的脉冲进行4倍频

网友B:
HSC0默认就是4倍频的,你用程序改成1X频就是500脉冲了。将SM37.2置1就成了。

网友C:
将16#FC传送到SMB37,高速计数器设置为模式10

网友D(2011-01-18):
这是因为4分频问题,B相比A相脉冲时长一致但滞后90度 ,从脉冲时序图上看就可以很明白的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