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知道的说哈,还有二极管符号三角形是代表正极吗,像4007的二极管有白线的是负极吗,还有大二极管,上螺丝那端是正极

网友A:
电子技术上面说的很清楚,包括怎样用万用表判断极性和好坏。

网友B:
万用表一量就好了呀

网友C:
二极管的正负极由二极管的PN结决定。

网友D:
桥式整流电路中的两个二极管负端相连处是直流电源的正极,而两个二极管正端相连处是直流电源的负极。二极管符号三角形代表正极,对于标示不清楚的二极管,建议还是用万用表来判断一下极性较妥。楼主如果是新手则建议学会使用万用表,这样就会检查和测量二极管及整流桥了。

网友E:
桥式整流电路一般都采用硅材料的二极管,涂白色表示的那面是二极管的负极,在桥式整流电路中,两个二极管的负极相连的节点处输出的正电压、二极管的两个负极相连的一侧输出的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