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谁知道啊

网友A:
你上这看看去~!
www.gydyw.com

网友B:
散热不好会烧毁可控硅,还有控制线路之间容易产生干扰,引起逆变失败产生过流。主回路接触不好也会引起过压造成击穿。

网友C:
七通道炉温跟踪仪技术参数:通道数 7通道测量外部温度,一个通道用于仪器内部温度
温度测量范围 0~500℃
分辨率  0.5℃
热电偶 种类 K型
长度 1.5米
数量 7
使用温度和时间 100℃下可以连续使用600分钟
200℃下可以连续使用120分钟
300℃下可以连续使用60分钟

或按照可以需要量身定做:
1、可以300℃下使用1小时以上
2、可以500℃下使用1小时以上

测量精度 0.5%
记忆体大小 32 K (21500 读数)
记录时间   7通道全用8秒记录一次,可记录5小时的数据
取样周期 采样周期为:1s 2s 3s 5s 8s、10s、12s 20s40s 60s
取样方法 1.    连续的 (先进先出)
2.    装满后停止运作
测试仪器尺寸 Φ76 * 200毫米
保温箱外型尺寸 280(长) x 120(宽) x 100 (高)毫米
设置软件 SMT TrendReader V1.22
1)      各通道可以选择或不选择;
2)      各通道标定时为单独标定,保证精度要求;
3)      取样周期可选;
4)     启动/停止方便。
分析软件 SMT TrendReporter V1.0
1)      各曲线可选显示或不显示;
2)      可以计算任意两温度间的升温速度;
3)      可以计算高于某4个温度的停留时间;
4)      可以计算出峰值温度;
5)      可以比较2-5次的测试数据;
6)      报表打印

信息来源:http://www.jj1718.com/jingjia-Products-2928716/
更多搜索:
模拟汽车运输振动台
taber磨耗仪
容量法水分测定仪
恒温恒湿试验机厂家
万能拉力试验机
摆锤冲击试验机
北京高低温试验箱
低温水槽
气动阀门
炉温仪
卤素水分测定仪

电动蝶阀
卡式水分测定仪
BYK百格刀
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盐雾试验箱价格
库仑法水分测定仪
箱式淋雨试验箱
恒温摇床
交流钳形表
直流钳形表
热工校验仪
电脑型万用表

网友D:
我们可以交流,请问,哪个厂家,多大功率?13791052481

网友E(2011-03-12):
我公司专业生产中频炉,公司网站http://www.lyheater.com上有很多有关中频炉的原理和常见故障分析及处理方法的资料,希望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F:
1、问:一台5吨中频炉,总是烧KK管(2500A/3000V),且总是烧同一个管,请问怎么回事?

答:首先检查管子的水冷系统是否流畅,阻容吸收是否完好。看看水冷散热器有没有换过,散热器水路不畅或者接触面不平,很有可能会这样。另进线电压是否1350V?KK管是8只还是16只?如果是8只有可能是耐压不够。如果是16只则应考虑炉子是否有问题。

2、问:一台10吨中频炉,进线电压1450V,进线端阻容吸收被拆除(电阻250KΩ/400W,电容4KV/4微法),恢复接线送电后马上电阻发热冒烟。拆下清理灰尘测量阻值和容量,并用摇表检查电容,未发现问题。再次接入电路,电阻不冒烟,但两小时左右一块电容爆炸,请问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此情况可能是电阻与电容不匹配,可尝试电阻500W50Ω左右,电容在2微法3KV左右。

3、问:250kg中频炉,低功率(100kw)工作正常,功率提高至150kw,马上烧逆变管。已检查过炉体、水冷电缆、电容器、中频控制板,为发现问题,请问什么原因啊?

答:可能是脉冲变压器的问题,或者是逆变晶闸管关断时间的问题。

4、问:500KW可控硅中频电源,负载时真空感应电炉,使用近6年,最近常出现逆变难启动的现象,请问如何解决?

答:用示波器测试测试逆变输出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有问题,检查中频控制板上改变频率的电容是否合适,可以换一下电容。中频变压器有个叫“额定变比”的指标,实际该指标对负载的阻抗提出了限制,可以核算一下现在的实际阻抗是否低于“额定变比”对阻抗的限制。尤其是零启动电源(扫描启动除外),阻抗很低的情况下,启动是很困难的。

5、问:进线1000V,功率2500kw的中频炉,炉子打火烧4个KK,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20分钟后又烧管子。看芯片,击穿点在控制极边或控制极上,测脉冲变压器一二次耐压正常。怀疑是大功率时受干扰。请问如何查干扰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可能是自带电容器组队谐波i电压或电流进行了放大,要么就是谐波电压或电流和炉子系统有谐振。测测电能质量,查一下炉子的参数简单算算。

网友G(2013-10-04):
回复 网友F:
以上所说的都是烧kk管,在查故障前务必先检查过流保护电路,再处理故障。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晶闸管烧坏多数原因是阻容副电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