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8):
1、MCS-51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最大扩展空间为(  64KB )。
2、8051型单片机有片内程序存储器,当需要扩展程序存储器时,通过引脚EA来选择内外程序存储器。当EA引脚接(  0  )时,单片机只执行片外程序存储器中的程序。
3、8051系列单片机如果采用6MHz晶体振荡器,则每个机器周期为( 0.1667μs   )。
4、程序状态字PSW中PSW.4、PSW.3用于选择工作寄存器组,如需要选择第2组工作寄存器则位PSW.4、PSW.3的取值组合为(    )。
5、指令JC  LOOP1的操作数的寻址方式为(    )。
6、读写指令MOVC用于访问(    )。
7、设(A)=55H,(R3)=0FHH,则执行指令ORL  A,R3后,(A)=(    )。
8、MCS-51系列单片机的数据存储器位寻址区的地址范围为(    )。
A、00H~1FH     B、20H~2FH     C、30H~7FH     D、80H~FFH
9、“中断”的定义。
10、MCS-51单片机复位后堆堆栈指针SP寄存器的复位状态。
11、内部RAM50H单元中的低2位变“1”,其余位不变(限用1条指令完成)
12、外部ROM4000H单元中内容送外部RAM4000单元(限用4条指令完成)
13、计算机系统运行时,CPU与外设之间交换信息的方式通常有3种。
14、简述中断响应的过程。
15、简述P0~P3口的功能。
16、设堆栈指会SP的内容为50H,内部RAM中40H和41H单元的内容分别为12H和34H。执行下列程序段后,51H、52H、40H、41H、DPTR及SP中的内容将有何变化?
PUSH  40H
PUSH  41H
POP   DPL
POP   DPH
17、执行下面程序段后,写出相关运行结果。
MOV   A,#11H
MOV   B,A
ADD   A,B
MOV   20H,A
INC    A
MOV   21H,A
ADDC  A,20H
SUBB   A,B
MOV   R0,20H
DEC   R0
ADD   A,@R0
18、用逻辑表达式表示出下面程序的功能。
ORG   0000H
MOV   A,B
ANL    A,R0
PUSH   ACC
MOV   A,R0
CPL    A
XRL   A,B
POP   B
ORL   A,B
END
19、下面程序段运行后寄存器A,R0和内部RAM 50H、51H、52H单元中的内容为何值。
MOV  50H,#50H
MOV  A,50H
MOV  R0,A
MOV  A,#30H
MOV  @R0,A
MOV  A,#50H
MOV  51H,A
MOV  52H,#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