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有8个直流450V560UF电容两两串联得到4组电容组 在并联在一起  想给他充电 用什么升压电路充电   能冲到500V么   求充电电路图纸直流3V或者6V升直流500V 最好带防过充保护的

网友A:
你最后得到的是1120uf/900V一个高耐压的大电容,如果你用100V给它充电那它最多只有100V,如果你用900V给它充电 它就有900V。电容好像没有什么过充吧,只要用小于电容的耐压值的电压就可以了,它不是电池哦。还有一点按你这个电容参数,如果要想用3-6V做逆变瞬间充满高压电可不容易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8个直流450V560UF电容两两串联得到4组电容组 在并联在一起  想给他充电 用什么升压电路充电   能冲到500V么   求充电电路图纸直流3V或者6V升直流500V 最好带防过充保护的

楼主是想做什么捕鱼器之类的东东吧?
如果是 抱歉 不告诉你 如果不是 找我 我提供详细电路甚至印制板图都可给你
制作中俺可以全程指导

网友C:
560u,电容不小了.注意能量会很大的.充电时间要求呢?
我同意楼上的.
只提示你去找个液晶显示器的高压块,可能充电会很慢.另,不小心高压击穿不怪我.

网友B:
把你的详细要求写帖子里吧

网友D:
多少伏能把鱼电晕?
500伏就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少伏能把鱼电晕?
500伏就能吗?
200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详细要求写帖子里吧

需要直流3V或者直流6V的 升压到直流500V以上 不超过900V  给电容充电 带指示灯的  就像闪光灯那个似的电容冲满后 灯亮的那种   体积不要太大
最好是用直流6V升压的 给那8个电容充电 越快越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详细要求写帖子里吧

需要直流3V或者直流6V的 升压到直流500V以上 不超过900V  给电容充电 带指示灯的  就像闪光灯那个似的电容冲满后 灯亮的那种   体积不要太大
最好是用直流6V升压的 给那8个电容充电 越快越好
我知道你做什么用了 电磁枪吧?

网友B:
图纸要复杂的还是简单的? 简单的就一电脑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加几个三极管 复杂的就要用集成电路驱动 加我QQ229125773吧

网友E:
参照一下电视机的高压包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要复杂的还是简单的?简单的就一电脑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加几个三极管复杂的就要用集成电路驱动加我QQ229125773吧
先给我简单的吧  电脑电源能做!! 我正好有个没用的  拆 表情 复杂的和简单的有什么区别啊  使用上面的  制作应该不成问题 照猫画虎还是会的 电磁枪原理一点都不懂 照样做出来了 刚又绕了个线圈 马上试试威力去 加你了 我QQ303740999

网友B:
楼主还真是做电磁枪.......

网友F:
他说的是倍压整流电路``一及2级管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真是做电磁枪.......
请问  你能做电磁枪么 刚绕的线圈  0.5毫米漆包线 长7.65厘米 内径0.55毫米 每层120匝 共14层 应该用多少的电容才合适  我900V1120UF 冲到450V  威力不如我以前长3.745厘米内径0.55毫米 每层45匝 共12层的线圈威力大  是不是我的线圈大了 我要是把短的那线圈匝数层数减三分之一还是那么长 行么

网友G:
好玩不?拿什么当子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玩不?拿什么当子弹?
一般般吧 用铁钉当子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真是做电磁枪.......
大哥在么 就等升压电路了

网友B:
你几乎每天都深更半夜的 谁在? 工作时间联系我吧 你有我企鹅

网友H:
这个你干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你干什么用啊
电磁枪用  刚刚用了10分钟吧电容冲到750V  嘎嘎 沙丁鱼罐头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几乎每天都深更半夜的 谁在? 工作时间联系我吧 你有我企鹅
大哥 先给我个材料表 我买东西去

网友C:
楼主,这个可以用来打胎不?打汽车,让它漏气.行人每人发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