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机械的控制要求是用步进去控制送料。当起动时就要送料,设X0为起动。程序为
上电后送1000个脉冲到D20  当X0起动后。输出频率为1000的1000个脉冲到输出Y0.M8029是返回的指令,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复位了M0和D0 而且是不是还从新送了1000个脉冲到D20   M8029这个点是不是当步进数量走完后就一直通还是?手册上没有说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的控制要求是用步进去控制送料。当起动时就要送料,设X0为起动。程序为
上电后送1000个脉冲到D20  当X0起动后。输出频率为1000的1000个脉冲到输出Y0.M8029是返回的指令,这样写的话是不是复位了M0和D0 而且是不是还从新送了1000个脉冲到D20   M8029这个点是不是当步进数量走完后就一直通还是?手册上没有说明白?
再改下,加一条RST D20.放在最后面MOV K1000 D20的前面。这样程序读的时候有先后顺序。这样行吗。意思就是先复位再送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复位D20呢!如果你的步进电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是固定的脉冲量的话,完全没必要复位D20,关键是要复位M0即可!你用的PLSY+方向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的,你的方向控制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还要复位D20呢!如果你的步进电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都是固定的脉冲量的话,完全没必要复位D20,关键是要复位M0即可!你用的PLSY+方向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行的,你的方向控制输出呢?
方向手册不是有当Y1有信号时为一个方向。无信号是为另一方向。我是一直只往一个方向那应该就可以不要方向的吧。还有如果我是用像导轨走量的话,是不是就要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I   指令。因为它走到位时还要返回来。还有M8029到底是步进电机走完后一直通的还是通一个P

网友A:
M8029是PLSY指令完成后ON一个扫描周期,如果只是方向固定的话就没问题!如果需要方向控制,方向信号最好不要占用Y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29是PLSY指令完成后ON一个扫描周期,如果只是方向固定的话就没问题!如果需要方向控制,方向信号最好不要占用Y1通道。

M8029相当于就是一个沿。对吗?需要方向为什么不要用Y1。要用Y2
还有就是绝对指令DRV是个什么概念,能用在步进上吗?

网友B:
可以用在步进上面 的

楼主:
这个程序对吗?

网友C:
这个程序理论上可以让步进电机走10秒停一秒的循环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理论上可以让步进电机走10秒停一秒的循环下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我把M8029用做反方向的接通信号那不是就可以控制步进的返回了,那返回的脉冲还要重新给吗/?因为上条指令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再问个。
这个程序是不是按起动后能自动走多少圈后停5S再走那么多圈》循环下去?一般频率在多少加要用加减速时间。但带加减速的指令只有PLSR但用这个指令的频率都要那么高才能用。小型的几十到几百W电机可以不用加减速吧、把频率搞小点。但最小多少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再问个。
这个程序是不是按起动后能自动走多少圈后停5S再走那么多圈》循环下去?一般频率在多少加要用加减速时间。但带加减速的指令只有PLSR但用这个指令的频率都要那么高才能用。小型的几十到几百W电机可以不用加减速吧、把频率搞小点。但最小多少呢?
如果要反转的话是不是改成这样就可以了。DRVI  K-1000  K100 Y0 Y2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再问个。
 这个程序是不是按起动后能自动走多少圈后停5S再走那么多圈》循环下去?一般频率在多少加要用加减速时间。但带加减速的指令只有PLSR但用这个指令的频率都要那么高才能用。小型的几十到几百W电机可以不用加减速吧、把频率搞小点。但最小多少呢?
如果要反转的话是不是改成这样就可以了。DRVI  K-1000  K100 Y0 Y2
还是每次都要把D8140清0

网友D:
你为什么不用ddrva和ddrvi定位指令呢?比这个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