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一般变频器都是对异步电动机调速,对同步电动机呢?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控制算法肯定是不一样的。同步电机有两类,一类是永磁同步,一类是外加励磁同步。这两类的矢量控制与异步机的矢量控制算法肯定是不同的。这是运算处理上的区别。也就是变频器软件上的不同。

楼主:
价格差别也大吧

网友B:
在变频器参数设置里可以选择电机类型,当你选完后,变频器应会自适应的,如西门子的MM440的P300参数就是选择电机类型的

网友A:
MM440不太清楚,但是6SE70是可以的。针对同步电机有许多的相关参数。

楼主:
如果是6KV高压同步电动机呢?还是设置参数这么简单吗?

网友A:
高压的与低压的连控制器的形式都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