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矢量变频器与一般变频器在结构上有什么区别?前面有个帖子说它们在功能上有所不同,在结构上呢?

网友A:
变频器控制方式有以下集中:1.V/F控制方式  2.VF+PG控制方式 3.无PG矢量控制方式 4.有PG矢量控制方式。
1和3是开环控制方式,按手册接线设置参数即可,不需要添加硬件结构。
2和4是闭环控制方式,需要添加PG卡和编码器,使用说明书中有接线方法和参数设置说明。
V/F控制和矢量控制是变频器基于电机的两种动态模型的控制方式,这是反映软件上的!
体现硬件上的主要是控制方式是采用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闭环控制是需要采集反馈速度信号的,这就需要添加硬件结构。

网友B(2013-11-03):
其实,矢量控制与与一般的V/F控制在硬件结构上可以没有区别,就是软件的功能。硬件不动,通过软件算法,即可实现矢量控制。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我的感觉有一点就是在低速时保持高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