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当工作用步进电机带轮子送料运转时!方向一直正转!送料到位停!等会又送料停。这样用PLSY  k1000  K10000 Y0   后面用M8029反回是不是到下一次送料还是10000个脉冲!如果象导轨工作后还要返回是不是要用DRVI指令/导轨走完后方向接通另一个信号就反走了。那脉冲是不是也要从新MOV进去呢?还是就用原来的那个?指点下,

网友A:
你秒速的比较乱
如果用PLSY指令,脉冲方向要可以自已用程序控制
如果用DDRVI指令,方向会根据定位的数据自动输出
最好全部用定位指令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