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我最近修几台安川变频器,怀疑电流检测的运放芯片3403坏了,但主板上有好几块3403还有339,估计应该是电压和电流检测电路的运放芯片,请教如何区分它是电压还是电流检测电路的运放呢(我手头没有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
哈哈,我没有电路图有实物的情况下,我也弄不清楚哪块芯片时起什么作用的。
比如电流检测电路,还是要费功夫从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查起,往下顺,看输入到哪个芯片的输入脚了,恐怕没什么捷径可走,就得耐下心来,查一查,顺一顺,下些功夫。

网友B:
学习了 像什么lm393 339 这些注意一下了

网友C(2012-07-05):
咸工
咸工,你威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