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DCS:浙大中控JX300XP
电机保护器:合肥兰特LDB-MB400

运行时电流显示正常,在电动机停下来之后,DCS上显示的电流数值会降到零之后又蹦至100A左右,在拆掉又恢复4-20mA电流输入卡件的两根线之后才会恢复至零。把万用表串进4-20mA输入两根线测量停止时为3.8mA左右。

菜鸟求助各位大神,我觉得不是电机保护器的问题,我的推断对不对,应该是哪的问题?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主回路电流是否为零,正常就有可能是电流组件的问题。

网友B:
万用表串进4-20mA输入两根线测量停止时为3.8mA左右。
这样的话应该显示电流为零呀?为什么会断掉再接后才回零?建议你把万用表串入后,起动电机,再停后看看万用表测量的数据,没道理呀?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昨天听别人的话发的帖子,在此向大家致歉。
今天我自己去测量了一次,用万用表串进电机保护器的电流回路里测量了一次电机从启动到停止的过程 。
电流从启动前4ma左右,到正常运行时的12ma左右,再到停止4ma下来之后蹦至8ma左右,断开串进去的万用表后再测量,发现电流回复4ma。即:DCS上显示100A实际上是对的,因为确实有8ma的电流存在而且DCS设置量程为0-400A。
后来单独测量电机保护器的两个4-20ma输出端子,发现电机保护器的输出在断电时从4跳到8再归零。
因为操作人员习惯于停电机后,接着停断路器。而电机的控制回路取在断路器下口。
也就是说,在回路不断开的情况下,8ma会一直保持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排除DCS的可能了,而就是电机保护器的事?

网友C:
可以把电机保护器的两个4-20ma输出端子接到万用表上观察一次,与DCS断开,看看情况,
再判断一下

网友D:
分开检查,逐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E:
电机保护器的问题

网友F:
中间加个信号隔离器估计就OK
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elecfree.blog.163.com

楼主(2011-01-28):
电机保护器送上电DCS上就没有了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