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用TN-S供电系统来设计的电气控制柜,在一次调试中出现JBK烧坏的现象,
此JBK输入为220V输出为6V,24V,36V,110V,其接线方式为:输入L,N
输出0,6,24,36,110,其中0为输出公共线并且与PE线相接,调试时JBK烧坏
检查发现,JBK输出0v与外部N 相接,最后断开N与0的联系后,换上新的JBK,正常了
本着此例,请大家相互交流一下工作中遇到JBK烧坏的原因和处理方法,以求避免同类错误,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处以安全需要控制变压器要求二次线圈一端必须接地,这样一来由于初 、次级绝缘破坏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就会是控制开关及保险熔断而大大降低。而这样一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一旦二次的另一段接地就很容易是控制变压器二次短路而烧毁。

网友B:
你的控制变压器是隔离型的吗?

网友C:
控制变压器本身就有隔离变压器的作用,你二次端(副边)的0V端是绝对不能接地,或者接供电系统的N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控制变压器本身就有隔离变压器的作用,你二次端(副边)的0V端是绝对不能接地,或者接供电系统的N线的。
支持

网友E:
隔离变压器肯定不能接地的

网友F:
哈哈,你们的输入时220V的,刚好容易发现此问题,我们的是380V输入的,造成了隔离变压器失效,查了好久才发现,那个粗心把0V与N相连。安全隐患啊。学习学习,施工还是按规定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