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请教一下光泽度仪是如何测量的?检定周期又是什么?

网友A:
光泽度仪的测量和检定周期
1、光泽的简单概念与光泽度计测量原理
光泽的简单概念:
光泽度是在一组几何规定条件下对材料表面反射光的能力进行评价的物理量。所以,它表述的是具有方向选择的反射性质。根据光泽的特征,可将光泽分成几类,我们一般说的光泽是指“镜向光泽”,所以光泽度仪,有时也叫镜向光泽度仪。
光泽度与机械加工行业的“光洁度”或“粗糙度”的概念完全不同,后者是对材料表面微小不平度的评定。
光泽度仪的测量原理:
光源G发射一束光经过透镜L1到达被测面P,被测面P将光反射到透镜L2,透镜L2将光束会聚到位于光栏B处的光电池,光电池进行光电转换后将电信号送往处理电路进行处理,然后仪器显示测量结果。
2、光泽度仪的分等与量传关系概况。
为进行准确计量,我国在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SIMT)建立了光泽度国家基准。光泽度仪生产厂家则必须建立稳定、完善、准确的标准装置,标准装置的量传必须源自国家基准。然后,标准装置将光泽度量传递给工作光泽度计。所谓工作光泽度仪就是用户使用的带两个工作板的光泽度仪。工作光泽度仪分为两级,一级光泽度仪的准确度高于二级。
3、光泽度仪的检定周期
光泽度仪属于计量仪器,应根据使用情况定期进行检定,以确保仪器的准确性。根据JJG696-2002《镜像光泽度仪和光泽度板》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光泽度仪及光泽度板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具体可以看一下:http://www.jj1718.com/jingjia-News-11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