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哪位朋友有S3C6410开发板的IO接口定义啊?项目需要LVCMOS 3.3V的IO。看了一下飞凌的那个,貌似是TTL电平

的。有LVCMOS的吗?ARM9也可以。

网友A:
LVCMOS是2.5V的吗?记得这个是不分多高电压的吧。我还真没注意过IO电平。我这里有飞凌的核心板引脚定

义,可以给你做个参考。
不过,外设包括内存就是LVCMOS的,TTL的耗电太高了。包括单片机8051,都是兼容CMOS和TTL的。而且现在的数

字电路,基本都用COMS了,TTL的很少。
所以,我觉得GPIO应该也一样的,呵呵。

TE6410核心板扩展接口说明
1.系统总线:
 数据线16位 XM0DATA1-XM0DATA15
 地址线20位 XM0ADDr0-XM0ADDR19
 片选6个    CSN0-CSN5
 读 写信号  XM0OEN XM0WEN
2.SPI总线 2套
 0:SPIMISO0、SPICLK0、SPIMOSI0、SPICS0
 1:SPIMISO1、SPICLK1、SPIMOSI1、SPICS1
3.串口 4个 TTL电平 0 1为4线 2 3 为2线
 0:RXD0、TXD0、CTSN0、RTSN0
 1:RXD1、TXD1、CTSN1、RTSN1
 2:RXD2、TXD2
 3:RXD3、TXD3
4.IIC总线
 I2CSCL0、I2CSDA0
5.USBHOST
 USBDP、USBDN
6.USBOTG
 OTGDP、OTGDM、OTGID
7.SD CARD 2套
 0:MMC0_CLK、MMC0_CMD、MMC0_DATA0、MMC0_DATA1、MMC0_DATA2、MMC0_DATA3、MMC0_CDN
 0:MMC1_CLK、MMC1_CMD、MMC1_DATA0、MMC1_DATA1、MMC1_DATA2、MMC1_DATA3、MMC1_DATA4、MMC1_DATA5、

MMC1_DATA6、MMC1_DATA7
8.AC97音频
 AC97_BITCLK、AC97_RSTN、AC97_SYNC、AC97_SDI、AC97_SDO
9.JTAG
 DBGSEL、RTCK、TDO、TDI、TCK、TMS、TRSTN
10.启动选择
  OM0 、OM1、 OM2、 OM3、 OM4 、SELNAND 、EINT13 、EINT14、 EINT15
11.CAM接口
  CAMCLK CAMHREF CAMPCLK CAMVSYNC CAMYDATA0-CAMYDATA7
12.DAC
  DAC_OUT0、DAC_OUT1
13.AD
ADCIN0、ADCIN1、 ADCIN2、 ADCIN3、 TSYM 、TSYP 、TSXM 、TSXP
14.LCD
  VD0-VD23、HSYNC、VSYNC、VDEN、VCLK
15.KEYBOARD
  KP_COL0-KPCOL7 KP_ROW0-KP-ROW7

网友B(2011-02-11):
关于S3C6410arm
北京博基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arm研发 销售的,我们是ARM11 可以加QQ1519406032 发资料给您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