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cpm1a 连不上去,提示端口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用的是CX-p V9.1的版本,而且CX上的端口只能选择com3,急急!!!帮帮忙~~

网友A: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是不是你上一次打开端口没有正确的关闭造成的?

楼主:
弄好了,弄好了,一口老血吐出来,原来是声卡驱动把那个端口占用掉了。。。

网友A:
那以后如果要和PLC通讯还得把声卡驱动卸掉吗?

网友B:
没必要
可以设置COMk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