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欧姆龙的PLC不知如何使步进程序循环工作,现在编好步进后走到最后一个工作步就不会循环走下去了,我就是想最后一个工作步走完后又重新开始第一个工作步,一直循环走下去,是要什么触发吗?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PLC不知如何使步进程序循环工作,现在编好步进后走到最后一个工作步就不会循环走下去了,我就是想最后一个工作步走完后又重新开始第一个工作步,一直循环走下去,是要什么触发吗?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下面的例程为一个输出闪烁的回路。

红圈处为复位所有用于步进的存储器并将第一步步进寄存器置1,从而使得步进程序循环。

楼主:
谢谢啊  这个程序如何停止它循环

网友B(2012-09-24):
为什么,我在CPM1A里面编程,MOV是红色的字,提示程序错误?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