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现修理一台590装置,为TL2844芯片,芯片供电为15.5V,测量14脚电压为1.7V.但就是不起振。输出没电压,请帮助分析一下哪里的原因。我已更换TL2844芯片了。

网友A:
14脚已有电压,应该是电源已经起振,处于间歇振荡状态。重点检测负载电路,看有无短路或过载,引起停振保护。

网友A:
正好手头有测绘590开关电源电路,发出来给大家参考吧。

网友B:
太好了,看到电路图了,只是小组些,看不清楚元件号了。

楼主:
太感谢咸工了,我再好好查查。

网友C:
版主以前画的大多是垃圾机,现在向高级机进攻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