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台达VFD-S 0.75KW变频器CPU上面型号字标如下,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哪儿能买到,有没有参数资料。

就是中间的那个大集成块,上面的字很难看清楚。

网友A:
JAPKN,是日本的意思,是日本产微控制器。型号应为2610521713或607H1AI、1,费了很多功夫,我也未查到。
有些器件的资料不易查到,无法下手检修,确实是维修中的一个难题啊。好在CPU本身的故障率是较低的,其它外围元件资料,还是较易查到的。
有手头有此资料的朋友吗?帮下忙。

网友B:
呵呵;这个就算买到也不好换;

网友C:
就算买了也没有用,那个是单片机之类的MCU,里面有程序,操作系统

网友D:
好像是87196一样的16位单片机。

网友E:
这个单片机,用手工焊接,有难度啊

网友F:
呵呵,这个可能不能换,里面有程序!

网友A:
拆旧板或从厂家购买已拷入程序的CPU,用热风枪小心一些,还是能拆焊的。如确属CPU坏掉,换主板,是一个常用方法。
哈哈,以上问题,还是没有涉及到型号的问题。CPU本身的资料问题。期待更给力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