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10-12-09):
请教高手
电位器上的型号是什么意思啊?

   RV24YN  20S
        B202
        091C

网友A:
我只看得出是个2K的电位器

网友B:
   楼上的不说,我连2K都没看出来;

   百度搜索,可看到一点相关资料。

楼主:
好像是小日本的
202前面的B可能代表直线式

网友C:
RV24YN-日本TOCOS碳膜电位器,24mm外径.单圈.碳膜电阻.面板安装.轴径6mm..轴端开槽.标准轴长:15mm and 20mm;额定功率:0.25W;标准阻值范围:B50Ω-2MΩ,AC1KΩ-2MΩ.阻值公差:±10%;机械行程:300°±5°,温度范围:-10℃--85℃-日本TOCOS碳膜电位器,24mm外径.单圈.碳膜电阻.面板安装.轴径6mm..轴端开槽.标准轴长:15mm and 20mm;额定功率:0.25W;标准阻值范围:B50Ω-2MΩ,AC1KΩ-2MΩ.阻值公差:±10%;机械行程:300°±5°,温度范围:-10℃--85℃

网友D:
刚买了个,二保焊机用

网友E:
了解了电位器的一些知识。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

网友F:
哈哈
几年不碰 我都忘了一些IC 电阻型号方面的东西了
楼主去www.21ic.com去找这些东西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