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气缸先是快进,然后慢进,需要如何控制,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各位帮忙,小弟试过用两个电磁阀控制一支气缸,失败了。

网友A:
在慢进时控制进气流量。气路中再串上一个单向节流调速阀同时并联一个两位两通电磁阀。

网友B:
气路中这种控制基本上是没有多大意义,因为随着气压的大小,速度变化很大的,很难控制。回路上也就是并联一个单向节流阀,

网友C:
慢进的气路上装节流阀。快进的直接用电磁阀。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决方法,我都试过了,真的好难控制,而且不稳定,大家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法

网友D:
简单的做法是两路气控分别单向节流调速,但这只能是初略控制

我做过一个气缸速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东东,使用pwm调制来消除气缸柔性,但要注意脉宽的选择很重要哈,调试药有耐心,在机械部件顺畅和轻负荷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做法是两路气控分别单向节流调速,但这只能是初略控制

我做过一个气缸速度控制要求比较高的东东,使用pwm调制来消除气缸柔性,但要注意脉宽的选择很重要哈,调试药有耐心,在机械部件顺畅和轻负荷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网友F:
当气压不稳定时,这种做法就很 不稳定了,还是想想重别的地方下手吧

网友G:
如果想要好点的效果的话,还是要用马达控制最好啦,气缸的效果是不太好的

网友H:
最好用液压的就好控制了

网友I:
就是呀,液压控制要稳定的多

楼主:
找到方法了,用比例阀可以控制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J:
除了比例阀,还可以考虑控制气缸的出气,这样比控制进气效果好的多。
另外还有个办法是前限位(用气缸或弹簧限位)

网友K(2011-06-19):
~~~~~~
看你的用途是用在那里了,要根据负载来设计好一点

网友L(2011-12-30):
用比例阀   模拟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