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如题,plc用来控制步进电机应该怎样选择型号 ? 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选型应该和你的应用场合有关一般的PLC无论哪家公司的都支持

网友B:
驱动器接受的脉冲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要和PLC输出脉冲的一致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我刚学PLC所以比较小白,希望不吝赐教。
电机主要是带动一个圆盘来转动,每个10度左右停转,间隔10秒继续转(这期间气缸动作,并且归位)
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1选几个点根据什么来确定?如果点不够用可以扩展吗?2、我问了一个人说是现在计较常用FX2N系列的,请问我该怎样选呢?
我看到书上有说PLC的输入类型有继电器和晶体管的,我应该选哪种呢?

网友C:
带脉冲输出的就成

楼主:
选几个点的才能够用呢

网友D:
三种输出型,如果对反应时间要求不高,可用继电器输出型

网友E:
如果不需要高速脉冲输出的化,用继电器输出还是方便些,选点就先把电路设计好,点数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F:
要驱动步进电机,得用晶体管输出的吧

网友G:
控制步进电机的要选晶体管的,三菱小型中FX1S是不能扩展,FX1N/FX3G可以扩展到128点,FX2N/FX3U可以扩展到256点
最好不要选FX2N的,他没有定位指令,其它的几个都有定位指令

网友G:
抽筋了,想删还说我没这权利,为什么

修改增加几句:
FX系列选型定位时还可以考虑要不要浮点运算,如果有可以选FX3G FX3U,这两款目前可以控制3个脉冲输出,控制3个不插补的轴没问题[upload=jpg]

[upload=jpg]uploadImages8/366fef8b3b4d5d57e01ecf9968929b18.jpg[/upload

网友H:
学习一下,这一块,我也比较白

网友I:
其实什么输出对你应该不是问题,都应该能用,继电器输出好用些,点数要看你的功能需要了,这个不好定,一般的都能扩展,选一种应用广泛的就可以了,比如FX2N系列,也可以考虑欧姆龙的

楼主:
是的 我今天找了这里的代理商问了一下,控制步进电机确实是得用晶体管输出的,我选用FX1N-MT-001的

楼主:
对所有回帖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