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我碰到一台IRT变频器显示都正常就是不能运转电机。更换电源模块还是一样,主板信号可能没有传送。
这个变频器主板。

网友A:
看来是小功率机型,测量比较麻烦,一旦电路连接好,就伸不出表笔了。主板到底有无信号,可切断逆变模块供电后,从驱动输入或输出侧引出线来,检测脉冲信号到底有无,或是在哪个环节中断的?顺驱动往前查,能从端子上找到六路脉冲信号最好,不必连线了。
这类小机型的检测,确定比较麻烦的,要有耐心。该引线时就引线。
修电路板真正的功夫,还在于顺信号流程。做到电路结构大致上心中有数,要能从主板上或驱动板上找到测试点。这需要锻炼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