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启动后面板显示频率可以调节,也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显示,运行指示灯点亮,但电机却没有转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想着有时间专门写一篇帖子,论述这个问题。
重点检测驱动IC,光耦器件的输入、输出侧,看脉冲信号到了哪个环节,中断在哪个环节。重点检测驱动IC的输入侧5V供电,如供电丢失,驱动电路一齐不干活,变频器也不报故障,频率显示及运行显示都正常。一般此种故障,CPU主板是好的,能正常输出脉冲。
还有就是,IGBT下三桥臂共用一路驱动电源,此路电源坏掉,也测不到输出电压。
从故障“共性”上找,先查相关电路的供电电源。

楼主:
谢谢啦
是驱动信号块A3120输出端对地短路了,七个驱动块都坏了,可能是电源输出电压太高所至吧,四个供电电容都冒顶了,电源电路也坏了,现修好输出端有输出了,真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A:
哈哈,驱动块都坏掉,我没想到这个思路。这种情况是开关电源异常时,可能出现,全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