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今天在公司看到一个进口的日光灯用电子镇流器,是一拖四的(带四根灯管)。
镇流器接线如下:
两根电源线
两根红线和两根蓝线(可能是火线)分别接在四根日光灯的一侧
两根黄线(可能是零线)接日光灯的另一侧(每根黄线接两个灯管)
常理来讲日光灯管一侧的两个脚实际上是一个根灯丝,上面的接法把两个脚短接为什么也能亮呢?不太明白,望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A:
5555
7888

网友B:
电子镇流器采用的是高频高压激活荧光粉发光的

网友C:
日光灯的原理,不是依靠灯丝发光.灯丝不如说是电极,两端的电极激发管里的气体,发光.
所以,经常有,一端灯丝(电极)断了,把两个接线极短接,凑合用的,老式的镇流器.
现在的电子镇流器,是不是电压高了,启动的时候,直接能激发气体,所以单电极也行.
具体的,找资料看看吧.

网友D:
有的应急灯及应急学习灯的接法跟像楼主说的差不多,这样的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当灯管的灯丝正常时,用220V.AC及充电电池供电时,灯都会亮,当灯丝断后,用220V.AC灯不会亮,但用充电电池时灯还会亮,其接线的区别就是220V.AC供电时是通过灯丝来点亮,而用充电电池供电时灯丝只作电极用,是用高频高压激活灯管来发光,其过程是通过继电器来切换的。所以楼主说的接法用的就是高频高压激活灯管的方法。

网友E:
楼上3位(3~5楼)说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