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公司前年购买的日本滚齿机,前段时间因为经常不使用导致了机床绝对编码器参数丢失了,好不容易将回零搞好了,但是现在位置又不对了,使用原来的老程序加工活,根本就不对劲,都要撞车了,还停地意思。
那个高手弄过类似的问题帮忙分析一下吧,多谢了。
补充:该设备操作界面被日本机床厂家处理了,好像是宏程序,操作工没有学习过怎么对刀。
我没有接触过滚齿机不是很明白它的工作方法,请高手帮忙呀。

网友A:
通过老程序对比一下,就知道原来的原点在什么位置,然后重新设置原点,这样位置误差就可以缩小一些。

网友A:
对刀时可以修改变量,这就必须要根据程序知道每一个变量的含义,或者咨询机床生产厂家。

楼主:
谢谢楼上了。
不过,这个设备操作界面是个机床厂家编的界面,原来系统是fanuc18ii的,系统参数里面的左边偏移参数都是0,据操作工说,日本人就教了个设置滚刀半径,毛坯半径,模数,齿数什么的,就没有教过怎么对刀什么的,好多参数都是操作工自己实际测出来的数值。

网友A:
还是你的机床原点设的不对。
应该还有一个界面你只是不知道怎样调出来,在那个上面你就能看到每个轴的坐标了。

楼主:
参数吗?看了fanuc的操作说明书上有个参数,不过我看了,都是0呀。

网友A:
系统是WIN的吗?

网友B(2011-01-27):
从源头上找原因阿.

楼主:
日本人寄了几页说明书,刚查着词典翻了翻,没有有用的东西呀。
进口的东西就是麻烦呀。
那个兄弟有滚齿机的说明书吗/?能给看看不?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