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我想用触摸屏(显控)对一台仪表读写一些寄存器地址,不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个是仪表寄存器的地址,第二个是触摸屏可以访问的地址。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大概是,触屏可以用4x保持寄存器,访问仪表寄存器.
首先,仪表寄存器应该有个设备号(地址),比如1;如果是多个仪表,可以后续2,3什么的.仪表作为从(slave)设备.
触屏,作为主设备(master).设置对应访问的从设备号(上面的1,2,3),设置访问范围从40100开始到40119结束(长度20字,千万不要超过,看设备的原理,有的40100从99开始).然后,确认触屏支持16(10H)号功能,有的对modbus功能支持不全.
因为仪表寄存器是双字(32位)应用,要确认触屏的双字输出方式.
好了,连好线.通讯就是这样,从硬件,协议,数据定义,缺一不可.试一下.

网友B:
显控触摸屏只能支持modebus rtu通信。触摸屏通信口参数里的通信设备选modebus master
即触摸屏做主站, 参数里PLC地址(对应仪表站号)设置!仪表如果支持modebus rtu通信,仪表上设置站号,上面仪表对应的地址就是对应的触摸屏上控件监控地址。
如果想触摸屏同时监控多个仪表,通信口属性参数里那个地址模式里选择扩展模式,那么你的控件监控地址输入时会自动多入一个站号选择。

楼主:
谢谢你!pqsh,我是刚接触,按你说的我去试一下

楼主:
fzl_115 你好!
看来您对显控触摸屏比较了解,请你看一下我下面的设置对不对?谢谢!

楼主:
呵呵
谢谢您!我再去试一下

网友B:
不好意思 你的通信参数设置错了 !你注意看下

楼主:
那一个参数呀?

楼主:
fzl_115你好!可以加我QQ聊么?278189151,谢谢了

网友B:
你有显控的手册吗,没有的话我发给你看下!或你看下modebus rtu通信协议
modebus 通信 数据位也不可能是7位啊 停止位也不是1位啊

网友B:
显控手册

楼主:
谢谢您,您能发给我一份么?我没有显控的手册,我看的是软件里面的帮助文件,我的邮箱是niuyc163@163.com ,或者QQ邮箱也行278189151@qq.com,

网友B:
网速太慢 上传不上去 我发到你邮箱里 好慢

楼主:
谢谢您!邮件已经收到

网友C:
是西门子的触摸屏?

网友D(2019-12-11):
回复 楼主:
发我一下,谢谢!!!!

网友E(2022-07-30):
触屏,作为主设备(master).设置对应访问的从设备号(上面的1,2,3),设置访问范围从40100开始到40119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