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09):
请问这一句指令MOV K55 D208是确定PLC的扫描周期吗?如果是,请问扫描周期是多少?

网友A:
通过读D8011,D8012里的值,可以知扫描周期

楼主:
求助
为什么要读D8011,D8012两个值呀?假如说D8011=200,D8012=300,请问扫描周期是多少,谢谢

网友B:
   FX型PLC中,D208应当是一个普通数据寄存器(比如FX2N中),仅是MOV K55 D208应当不是确定扫描周期。
   D8011、D8012的单位是0.1毫秒。

网友C:
你所说的扫描周期是指程序扫描周期还是I/O点的扫描周期?

网友D:
呵呵;扫描周期与程序有关;

MOV K55 D208与扫描周期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读D8011,D8012两个值呀?假如说D8011=200,D8012=300,请问扫描周期是多少,谢谢
[ D ] 8011扫描时间的最小值,单位:0.1ms
[ D ] 8012扫描时间的最大值,单位:0.1ms

网友E:
扫描周期存储在特殊寄存器中,看编程手册后面的说明,扫描最大值最小值都可以查到

楼主:
恩,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我是看别人的一段程序里面这一句话说是确定扫描周期的,但我个人也认为程序的扫描周期只与程序的长短有关,程序扫描周期和I/O点的扫描周期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