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求教

楼主(2010-12-09):
在300中,调用IEC功能FC3时,RET_VAL:=#OUT_TIME_DATEl,和调用SFC28时,SDT:=#OUT_TIME_DATE,两句输不进去<显示红色>,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这还用说么,数据类型错误~~~~~~~~~~~~~~

楼主:
这是书上的一个例子,我是照着书输入的:CALL "D_TOD_DT"      IN 1:=D#2010-12-12      IN2:=TOD#8:0:0.0    RET_VAL:=#OUT_TIME_DATE可是第三句就是输不进去,那该怎样输啊?

网友A:
人家树上对最后的临时变量在符号表中已经给定数据类型了。

去理解基本的数据类型,然后再去编程序。

楼主:
请老兄直接讲一讲吧,我把例程打开,看着它,往自己的窗口里写还是不行,所有的都一模一样,就到了这里不行,你讲讲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老兄直接讲一讲吧,我把例程打开,看着它,往自己的窗口里写还是不行,所有的都一模一样,就到了这里不行,你讲讲吧

再看不懂的話,請參照我的簽名的最後一條。

网友B:
高手很多啊,学习拉

楼主:
谢谢了,望能常受您老人家的指点

楼主:
我还想问问:经您的指点,我编的程序能仿真了,但是和例程相比,在块中,我的程序中少一个《系统数据》,所以我的程序除了将OB下载外,还要将SFC块也得下载到仿真中才能运行,而例程只将OB下载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怎回事,系统数据是什么?

网友C:
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最常见的一种是你输入的格式不正确,还有就是输入错误,比如OUT的“O”你误输入为“0(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