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急》

楼主(2010-12-10):
打开图就可以看到了,请问图片里面分析哪个说所以要求上位机发出5000脉冲使电机转一周,这个5000脉冲是假设??还是根据哪条例题算出来,刚刚学伺服所以不懂,请教下高手帮下这个忙啊,我不是好了解,谢谢~~

网友A:
螺距5MM,就是说丝杆每转动一周,工作台的移动距离是5mm,脉冲当然是1um。
1毫米=1000个微米
不就是1000个脉冲移动1毫米,那么移动5个毫米,不就是要5000个脉冲,那么旋转一周需要移动5毫米,不就是5000个脉冲????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什么叫脉冲当量,什么叫螺距,以及微米与毫米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螺距5MM,就是说丝杆每转动一周,工作台的移动距离是5mm,脉冲当然是1um。
1毫米=1000个微米
不就是1000个脉冲移动1毫米,那么移动5个毫米,不就是要5000个脉冲,那么旋转一周需要移动5毫米,不就是5000个脉冲????
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什么叫脉冲当量,什么叫螺距,以及微米与毫米的关系。
就是怎么算的

网友C:
我一直这么认为,PLC编程,就这种小学水平就行了,学会了四则混运算,基本上一般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了。楼主好象四则混合运还不怎么的了。唉!现在的学生啊---------------

网友D:
估计楼主是没明白丝杆转动一周就是伺服电机转动一周

网友E:
你伺服的编码器的分辨率做为分母,你要多少个脉冲一圈做为分子就好了

网友F:
既然是直连,电子齿轮比就是1:1。

网友G:
电子齿轮比 是伺服内部设定的;
直连只能说明外部传动比是1:1;

网友G:
电子齿轮比设定

网友H:
还是楼上的写的详细!

网友I:
一圈所需脉冲数:N,你伺服驱动器分辨率:定值T,齿轮比:X

N=T *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