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不知道各位在平常将外围信号读取到PLC里转换成数据时,需将其转换成正常的现实数据比如高度,重量或压力时,用的是什么计算方法,如果遇到除不尽的数据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那不就是标准线性化公式,也就是初中学的直线计算公式,截距式,两点式……

不过每家都会提供标准化公式,如欧姆龙,AB的SCL指令。

楼主:
SCL指令就有这功能?
是OMRON的吗?
你一说初中学的截距公式,我倒有点印象了.

网友B:
控制的话肯定有最小精度的,除不尽的数据可以取整后运算,比如*10,/10...

楼主: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方法啊!

网友C:
线性关系,Y=KX+B,K、B为常数

楼主:
公式能讲的再详细些吗?

楼主:
这个指令我以前没有注意到,原来还有这功能啊!

网友D(2011-04-13):
就是计算斜率,如果你是线性变化的话,就直接算了
我用过的西门子欧姆龙都有这个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