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现有一台渣浆泵,最大流量是410立方/每小时,可是当泵在最大转速运行时,管道上的西门子电磁流量计却显示在700立方/每小时的流量,难道是流量计不够准确或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超限了,最大流量是410立方/每小时,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计量就不准拉

楼主:
什么超限了?电磁流量计超限了?

网友B:
质量流量计也会有这种情况,超限了就没有线性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流量计也会有这种情况,超限了就没有线性关系了.
那就是说我这个流量计选型选小了?因为我泵的最大流量是410,所以流量计至少应该大于4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质量流量计也会有这种情况,超限了就没有线性关系了.
那就是说我这个流量计选型选小了?因为我泵的最大流量是410,所以流量计至少应该大于410.
那你的量程是多少?首先应看看你的选型、安装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