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大家好,我用s7-200做了个计米程序(电缆测长计米)。由于电缆在生产过程中有的时候表面绝缘护套会破损,这样我们在就收线卷绕机前加个直流火花仪(产生6000伏高压击穿实验),那么比如我在生产至1820米的时候有个火花仪击穿报警,这个时候火花仪同时有个报警信号出来。我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个报警信号送到计米器里去,然后在计米显示屏上的报警记录里显示一条记录:当前在**米有一护套绝缘击穿。。。请问在程序里用怎么指令可以做到,(请见附件就看第2段网络,VD600计米长度)

楼主:
计米程序

楼主:
高手出现啊。。。

网友A:
附件懶得下載,即使下載也懶得裝軟件,請直接貼圖來看你的程序。

楼主:
回楼上的老师

网友B:
报警信号到来后触发一个屏上报警显示,变量地址VD600

楼主:
回楼上的朋友:这个比如是1820米的时候报警,屏上会显示1820米这个数据吗?理想的报警信息提示:1820米的位置有击穿!!请注意修复。

楼主:
有高手帮助一下啦

网友A:
---|报警到达|--------|P|------------MOV VD600  VD800

那么VD800就是报警发生时的实际米数。

网友C:
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