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我有MCGS和海为S系列PLC各一台,求他们如何通讯!!

能否给小弟一份样本参考参考!!谢谢大家

急~~~~~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
或者用MODBUS

网友B:
得看你的MCGS支持不支持海为PLC,不支持就得像楼上所说的用通用的通讯方式了.

楼主:
就是不支持海为PLC    用MODBUS通讯挺麻烦的啊!!!!  这样做起来费事

网友B:
向海为公司要PLC的驱动,这个他们公司应该提供吧,不然这个PLC只能当个继电器组使用了.

网友C:
找海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