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保护

楼主(2010-12-10):
水泵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频器过载保护,好几次了,换了新的电机和泵也是一样

网友A:
通过测量电机端电压的运行电流,和监看显示电流,判断是变频器误报故障还是水泵的质量不好,可以得出结论的。测量一下吗。
就我们当地来说,水泵的质量堪忧,很难买到质量好的水泵,假冒伪劣特多。要注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B:
关键是什么水泵,是潜水泵还是离心水泵?用钳流表测过电流吗,是变频器误报还是真的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