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密封问题:
无泄漏是化工设备的永远追求,正是这种要求促成了磁力泵的应用日益扩展。然而真正做到无泄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
磁力泵
隔离套的寿命问题、材料的孔蚀问题、静密封的可靠性问题等等。现就密封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1)密封形式:对于静密封来说,通常只有密封垫和密封圈两种形式,而密封圈又以o型圈应用最广;对于动密封,化工泵很少采用填料密封,以机械密封为主,机械密封又有单端面和双端面、平衡型和非平衡型之分,平衡型适用于高压介质的密封(通常指压力大于1.0mpa),双端面机械密封主要用于高温、易结晶、有粘度、含颗粒以及有毒挥发的介质,双端面机械密封应向密封腔中注入隔离液,其压力一般高于介质压力0.07~0.1mpa,单端面机械密封具有安装维护简便,无需加入冷却隔离液,价格适中等优点,是化工泵中运用很广泛的一种动密封形式。
   2)密封材料:
化工磁力泵
静密封的材料一般采用氟橡胶,特殊情况才采用聚四氟材料;机械密封动静环的材料配置较为关键,并不是硬质合金与硬质合金对磨就最好,价格高是一方面,两者没有硬度差也并不合理,所以最好根据介质特点区别对待,我公司机械密封的对磨面有碳化硅对四氟(基本配置)、碳化硅对碳化硅、氧化铝陶瓷对四氟、碳化硅对氧化铝陶瓷、硬质合金对硬质合金等供用户选择配置使用。
   粘度问题:介质的粘度对泵的性能影响是很大的,当粘度增加时,泵的扬程曲线下降,最佳工况的扬程和流量均随之下降,而功率则随之上升,因而效率降低。一般样本上的参数均为输送清水时的性能,当输送粘性介质时应进行换算(不同粘度的修正系数可查阅相关换算图表)。对于粘度较高的浆类、膏类及粘稠液的输送,建议选用砂浆泵,我公司的uhb-zk耐腐耐磨砂浆泵即可适用于有粘度或带颗粒的腐蚀性介质。
   二、

选型原则:设计院在设计装置设备时,要确定泵的用途和性能参数并选择泵型。这种选择首先得从选择泵的种类和形式开始,那么以什么原则来选泵呢?依据又是什么?1、使所选泵的型式和性能符合装置流量、扬程、压力、温度、汽蚀余量、吸程等工艺参数的要求;
   2、必须满足介质特性的要求,对输送易燃、易爆有毒或贵重介质的泵,要求轴封可靠或采用无泄漏泵,如磁力驱动泵(无轴封,采用隔离式磁力间接传动),对输送腐蚀性介质的泵,要求对流部件采用耐腐蚀性材料,如氟塑料
耐腐蚀泵
,对输送含固体颗粒介质的泵,要求对流部件采用耐磨材料,必要时轴封用采用清洁液体冲洗;
   3、机械方面要求可靠性高、噪音低、振动小;
   4、正确计算泵采购的投入成本。详见:如何正确计算采购泵的投入成本。
   三、基本泵的选型参照:
   (一)、下面是基本泵的选型方法:
   1、输送强腐蚀性介质(如“浓硫酸、浓硝酸”)时、输送易燃易爆介质时、使用环境不得有任何污染时——可选用磁力泵,如“cqb系列磁力泵、imd系列磁力泵,如需自吸——可选用zmd系列磁力泵;
   2、ihf
离心泵
及fsb离心泵具有转速高、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流量大、结构简单、输液无脉动、性能平稳、容易操作和维修方便等特点,如使用工况无特殊要求时、——选用离心泵较好;
   3、输送含固体颗粒化学介质的泵,要求对流部件采用耐磨材料时——砂浆泵为最佳选用对象,uhb-zk耐腐耐磨砂浆泵材料为高强度新型工程塑料uhbwpe,它是一种改性的超高分子量(500万以上)聚乙烯。在塑料中,它具有最优异的耐磨性,实验对比,它的耐磨性能远远高于不锈钢,且耐冲击、抗蠕变性和极佳的耐腐蚀性(与f4相当),还有无粘附性等独特性能;
   4、当介质液面在泵安装位置的下方时——应选用fzb自吸泵,如还需满足防漏的特性——可选用zmd磁力式
自吸泵

   (二)、根据泵的性能曲线图选择最佳规格型号当使用要求在性能参数表中找不到适合的型号时——可参照泵的性能曲线图选择最适合的泵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