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问题?

楼主(2010-12-10):
我是新手,三菱控制器输出端有的书上接24DV,有的接220AC,有的没有接电源,信号输入端也接电源,请问如何接线?谢!!

楼主:
两个图为何接线不一样?谢!!

网友A:
输入端:开关不一样,上图是无源开关,下图是是有源三线制感应开关!限位开关有可能就是磁感应开关(两种形式:无源两线制和有源三线制);人体感应开关有可能是三线制红外线感应开关;有源就是需要给感应开关提供12V 24V 或5V的直流电源的,另外两条线,公共端接COM 负载端接X.
输出端:如果PLC是继电器型,举个例子 COM1 y0 y1 COM2 y2 y3,COM1如果接220VAC电源 那么Y0 Y1输出的是220VAC交流电接负载一端,另一端接220VAC电源另一端  COM2如果接24V+ 则Y2 Y3输出24V接负载一端, 另外一端接24V电源的负极。
如果PLC是晶体管型:能把继电器型搞清楚了,相信晶体管型也不是什么难事。

楼主:
这个二线式为何不接电源,如接,电源是220AC,还是24DV,如果电流小的话是否可以输入输出端都不用接电源?谢!!

网友B:
应当是X0与COM间,存在电源,所以“二线式”不需另接电源。
可参看PLC的使用手册,和“二线式”开关的使用说明。

网友A:
qlin前辈补充很对
PLC输入口与公共端口COM之间存在电压(好象20V左右),所谓有源和无源都是针对开关本来来说,这个和感应开关本身原理结构有关,有的感应开关需要提供电源!PLC的输入信号只是输入端口与公共端COM之间的PLC内部电压信号,这个和感应开关本身需要提供的电源无关!

网友C:
同意6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