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我最近接触了一个涉及以太网的项目,在测试以太网的通讯时,感觉以太网与RS422是不是就是同一种通讯方式,只不过接头不同罢了?因为以太网只有四根线是必须的即:RD+,RD-,TD+,TD-.RS422也是如此,它们是不是可以互联呢?

1白橙TD+2橙TD-3白绿RD+4蓝5白蓝6绿RD-7白棕8棕

楼主:
它们的通讯格式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只不过是速度不同!

网友A:
通讯格式?啥意思?通讯协议?

楼主:
可能是协议吧,术语我说的不太准。

网友B:
不行的,两者是不同的,工业以太网是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二者无论从用线、通讯距离、速度等都是不一样的,以太网必须用三类以上网线的。现在一般工业以太网通讯速度为100M/10M只用了四根线(RD+,RD-,TD+,TD-),但到了1000M时八根线都需要连接的。

楼主:
哦,千兆8根线全要用上啊.

网友C(2011-01-13):
不论是从通讯协议还是电气协议都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