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

楼主(2010-12-10):
dbl-5漏电保护器零线不经过互感器会起保护吗?

网友A:
必须经过零序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如果零线不经探头,只能接三相负载(如三相电动机),不能接单相负载(如电灯)。

楼主:
没有220V的负载

网友B:
不接220V的负载,会起保护作用。也可以接380V的电焊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必须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