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正在使用A5伺服器和配套电机  为什么经常提示  过载呢? 我十分不理解  使用A4的时候都正常啊

1.电机不接在伺服器上面的时候  滑动皮带十分顺畅

2.把电机的电线接口接到伺服器上 伺服器不上电 移动滑动皮带的时候会有吃力感  那种吃力感是均匀的

(个人觉得这个是伺服设计上的东西 当然有它的用处)

3.出现过载报警的时候就是在电机掉电下电机已连接伺服器  拽皮带 会有震颤感

上电的时候要么是电机不转 有报警 是过载的代码

要么就是上电 电机转不动  然后伺服器为了正常运行会加大力矩  然后 突然跑出很远  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故……

还好越程开关好用   不然不得爆炸啊

有没有朋友使用过程中出现这样问题的???还有就是懂伺服器的 帮帮忙

网友A(2011-07-16):
加减速时间过快是要报警的!如同变频器加减速时间一样!增加加速时间值试下!

网友A:
松下A5相对A4好使用!调试容易!我公司100多台松下A4,A5机都好用!朋友认真调试!抗干扰事项要加强!

网友B:
伺服电机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不管什么品牌,接地都很重要!我们是台湾合丰自动化,Kingservo,品牌,欢迎伺服行业的朋友交流,Q,2238262396

网友C:
拜托,不要这样发这么多小兔子
看上面的现象好像马达其中一相接触不良引起的,或者是增益过小负载过大,惯量不匹配。
试试先检查马达接线,再限制扭矩,调整增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导致过载报警的原因有几种:1.马达相序接反。2.惯量比过大(超过1000以上,当然这个一般是机器自行测定出来的结果)3.马达故障。 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  楼主所说这中情况应该是属于惯量比过大所致。
用手拽皮带会有震颤感,说明你的机构刚性太差,执行机构惯量偏小。建议加一个行星减速机,可以完全改善效果。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还有楼主说上电马达不转,这是正常,你不给指令信号,马达自然不会转。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那楼主可能又要问了,如果给信号马达也不转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那确实杯具,但是可以查看一下操作手册上马达不转的原因呀?!!!不知道在那一页?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拜托,多看看书吧!d17ch   会有显示不转原因代码的 ,查查接线也   查查参数呀  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就可以搞定了!  实在搞不定 记得给我邮件panasonic-motor@foxmail.com表情表情表情表情表情电话也行的 13501608299

A5比A4好用,引用兔子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