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电流小?

楼主(2010-12-10):
很多变频器的电压范围比较宽,比如一般380V的变频器,其入线的电压范围一般是AC380V-AC480V,那么其进线电压不一样的话,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会有变化嘛?比如重载220KW变频器,380V时其额定电流为520A左右,但是变频器若出口国外的话,电压等级有可能升到480V,那么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还是520A么?还是变小?

网友A:
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是多大就多大,输入电压大小决定了直流母线的高低,不影响电流的容量。520A就是520A,有这个能力。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额定电流是对输出而言的,输入电压范围只是指明变频器可以工作的电压范围。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