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请教!!!

楼主(2010-12-10):
我用的三菱PLC上电后,CPU上指示灯都不亮,我没有插存储卡,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有没有人这样试过。请教各位!!!!

楼主:
我新买的一块Q系类电源模块,输入电压没问题,交流220V。但是24VDC没有输出,用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为0。是不是说明电源模块有问题呢?
是不是这个原因影响CPU无法运行呢?

网友A:
你测24VDC电压时负极是那一端?

楼主:
——
ERR

我测的负极是这端。

网友B:
具体型号?
至少电源灯是会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