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工业现场plc测控配套辅助系统
---led显示及语音录放控制系统

前言:

自动化智能控制系统的出现与普及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中最为突出的plc测控系统更是翘首,其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为了更好的发挥plc测控系统的优势,弥补其在特殊领域的不足,西安誉通光电测控有限责任公司特别研发了“plc配套辅助显示和语音录放系统”,主要目的是“在客户plc系统”不变的情况下,只需要使用plc的12个io口即可完成“室内、室外的led显示,同时进行有效的语音播报”,弥补了普通显示器无法在室内远距离显示和室外逆光显示的不足,同时通过语音进行播报和提示,真正达到了“视觉和听觉”的全新感受!目前已经在水泥厂等工业现场得到实际的应用。

一、            一体式产品实物照片如下所示:

(模拟运行实物平台照片)
系统包括:led显示屏(含驱动控制卡)及全防水密封箱体、主控制器(含液晶显示、按键输入、语音录放、plc输入端子、内含220v-5v开关电源)、音响及plc模拟器属于外配选件,只做功能演示使用,客户需根据实际需求另外增加;
二、            硬件结构及接线示意图如下:

三、            具体功能及使用说明
plc需要准备13根端子线,分别是  : 1路24v地线(共地)、12路可输出24v电平量的do(led显示的3+2+2+1=8路、语音录放的3+1=4路);
使用的时候,只要遵循想让“命令端子”通断,然后让“确认”端子有效(高电平有效),即可执行;
例如:
1.      语音录放的使用:
1.1.      正确将各个接线端子连接到位,确保供电系统正常,上电前一定需要用万用表测量,确保无短路,错接情况等;
1.2.      打开主控制器开关(可一直打开),有问题时候可通过复位;
1.3.      主控制器正常运行后,lcd液晶面板上显示如下所示:
则说明系统已经正常运行;
1.4.      此时您可以通过,这几个按钮进行录音及测试控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及查验;
1.5.      运行界面下,按下“确认”按钮,进入设置界面,此时你可以通过“移动”按钮,选择录音还是测试;选择完成后,按下“确认”按钮进入对应的界面, ,然后你通过“移动”按钮选择顺序,通过“确认”按钮进行启动和停止;
1.6.      特别注意:“录音的时候”必须“一气呵成”,且必须从0开始录制;
1.7.      测试的时候,只需要选中需要测试的序号,即可测试录制内容;
2.      led显示内容的使用:
2.1.led的内容通过上位机软件进行修改,其界面如下:

2.2.通信设置,,根据计算的不同,相应的改动一下串口号,其他的数据不要改动;
2.3.硬件设置,,高度16,宽度96,地址是1,如果数据更改出现乱码现象,建议立即更正,非工作人员不可乱改;
2.4.文本内容的增加,,必须添加够12个,且每个文本的内容不能为空,至少使用“空格”,以保证数据宽度等于2  ,这个与显示屏的区域对应,否则超界乱码,一次设置可保存使用,只修改需要改动的内容重新发送即可;
2.5.请务必严格按照操作步骤进行,如果遇到问题请拨打029-88385076.致电誉通技术部进行技术咨询;
四、            显示屏及语音---对应---plc控制的详细命令解析如下:
1.水平显示:
       4组数字显示由外部3个数字信号(24v电平)plc控制显示,3个数字信号组成一个八个地址码,每
输入一个地址码,显示屏显示相应的固定数字,对应的真值表如下(24v作为高电平,0v作为低电平):
要求显示内容能随时修改,高电平在就一直显示,信号改变时刷新。

序号
输入
显示内容
1
000
不显示
2
001
罐在1050水平
3
010
罐在1150水平
4
011
罐在1725水平
5
100
。。
6
101
。。
7
110
。。
8
111
。。

2. 开车方式显示:
 由外部3组数字量信号(24v电平)控制,要求实现3中开车方式,每次信号刷新就是执行一次。

序号
输入
显示内容
1
00
不显示
2
01
正常
3
10
慢动
4
11
检修

3. 箭头显示:
      实现提升下放状态显示,由外部的2个数字信号(24v电平)控制箭头的朝向。当外部信号为二进制10时,
 显示向上箭头,当外部信号为二进制01时显示向下箭头,高电平在就一直显示,信号改变时刷新。00时不显示任何。
序号
输入
显示内容
1
00
不显示
2
01
向上
3
10
向下
4
11
不显示

4. 语音功能:
 由外部3组数字量信号(24v电平)控制语音系统发音,要求实现8种语音,每次信号刷新就是执行一次。
语音系统发声通道可开口在屏幕两侧。带有独立音频输出口,我们自己可以配置喇叭。

序号
输入
发音内容
1
000
没有声音
2
001
罐笼已停稳,即将发往 1725 中段。请大家排队先下后上,警铃响后,请勿上下罐笼或摇台。
3
010
罐笼已停稳,即将发往 1150 中段。请大家排队先下后上,警铃响后,请勿上下罐笼或摇台。
4
011
罐笼已停稳,即将发往 1050 中段。请大家排队先下后上,警铃响后,请勿上下罐笼或摇台。
5
100
。。
6
101
。。
7
110
。。
8
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