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0-12-10):
各位师傅我现在有台三菱FX1SPLC,我送上220V电源后输入我知道把X1,X2与COM用线短接输入灯1,2亮,可是输出Y1,Y2怎么形成不了24V,我将输出COM接正24V也形成不了24V,请各位师傅给我讲讲原理,谢谢

网友A:
24v电源你没接上

网友B:
看使用手册上的接线!你把公共端COM接到+24V,你去看看手册上的接线,等于你把PLC内部24V电源给短接了。

网友C:
输出端的电源需要外接,必须正确接线。

网友D:
输出只是一个触点信号;
继电器型的你可以用这个触点控制+24V,也可以控制0V;

网友E:
还有你程序有写进去没有?
输入X1 X2灯亮了,那Y1 Y2 输出灯亮了没有?

楼主:
型号是继电器输出,现在输出Y3灯亮,我想知道,怎么接线能用Y3把24V的中间继电器接通

网友B:
COM2接24V电源一端, Y3接继电器线圈一端, 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 24V电源另一端。

网友D:
继电器的正负都可以;
你外部继电器的+24V直接接电源+24V,用Y3控制0V;
或外部继电器的0V直接接电源0V,用Y3控制+24V;

楼主:
感谢
我明白了,com2接正24V的一端,中间继电器一端接负24V另一端接Y3,因为是继电器输出所以COM2正负24V随便接,但是如果晶闸管输出COM2必须接负24v对吗?电流单向流通由COM2流向Y3是吗?

网友B:
COM2接负极, 电流流向是从Y3流向COM2

网友F:
你COM端如果接的是+24V,若有Y输出,那么输出和+24的负极就构成了24V了。

楼主(2011-03-12):
谢谢你们,很感谢

网友G:
输出公共电源没接吧